楼主(2023-08-25):
     写了3天的产量统计,一天每小时的产量,设置8点整今天穿昨天,昨天穿前天,假如8点断电了,数据就不会传送,有办法解决吗?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网友A:
做个数据传送成功标志,每次(即下次启动PLC)上电就检测,没传送成功就传送。
QQ: 2845452345

网友B:
如图所示,我做的,仅供参考,比如今天断电了,明天再开机,8点到明天开机的所有每小时自动补0,日期按照下拉菜单显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14y1A7HU/?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数据传送成功标志,每次(即下次启动PLC)上电就检测,没传送成功就传送。

假如放两天假回来在上电呢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没成功传送就传送。

假如放两天假回来在上电呢
QQ: 28454523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放两天假回来在上电呢

我特别想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才,你这思维不适合做电控行业,因为你不是想着解决问题,而是找出没有实行方案的问题点,如果任何事都想透彻了,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PLC有啥好的,它能实现是逻辑控制用传统电路基本上都能做出来,运算用单片机也能做出来,小型机也能完成几百点的控制?为啥100几十点的也有用大型机呢?星三角启动明明2个接触器就能完成为啥要用3个呢?按照你这思维下去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想就好了

网友D:
你可以比较噻,你上一天的数据里面有日期啊,上电比较一下当前日期和上一天数据里面的日期是不是差一天,不是就往前补噻。

网友E:
以日期变化批量传送后移

网友F:
已解决,增加时间戳,开机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对的,增加时间戳。不过还要判断是是否是 润年,当前月是几月。有点复杂,我有写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