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一个关于S730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23-08-25):
今天在现场改一个程序,去前写好的程序,编译仿真都没问题,到现场下载时提示不能复制块,下载不了,见图。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神指点

楼主:
点帮助后出来的页面。说是可能有以下问题,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神吗

网友A:
cpu的型号不一样,315里创建的块,在313或者低一点CPU里就不一定打开,例如位存储,MW600,在315里就有,313里就没有

楼主:
感谢,已经解决 ,定时器号超范围了
请教一个关于S7300程序下载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