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6):
参考-复制zichen8716大神的
FX1N的MODBUS CRC校验程序: CRC校验2(FX1N).rar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2398-page-1.html
因为FX1S/FX1N不支持SWAP和ROR指令,难点在于CRC校验,直接使用。
程序分为3部分,x0把一个十六进制00 01数据写入目标00 03地址,x10把一个读取目标00 03地址,并将目标的回复保存在D40-47中,参考modbus rtu协议,目标读取的数据保存在D44,D45中,D44保存高8位,D45保存低8位。后面的子程序是调用 CRC校验每一条发送的报文。属于典型的只翻译发送,然后摘取回复。
新手上路,供大家参考,一个读,或者写,使用一段程序,是否有必要使用,功能太多恐怕步数不够。
已经用bmller变频器modbus rtu试验了,目前还么有完整的触摸屏,PLC,变频器三方三角通信方案,只能触摸屏分别通过协议连接变频器和PLC,然后PLC另外自由口连接变频器。
另外使用485-BD板的FX1N,FX2N也可以直接使用,,只要步数足够,更早更低端的就要考虑步数是不是足够了。
附件: bmller.zip (174 K) 下载次数:256

楼主:
如果想使用modbus asci通讯的,可以参考zhuhuide的
FX1s通过485接口与FR-E540的通讯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717-fpage-156-toread--page-1.html

网友A:
谢谢大佬,虽然我不用这个FX1S,还是要感谢的

网友B:
FX5U没出时,这种用法还有点价值,FX5U出来后,这种程序就停留在练练手的层面,不再有实用意义;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我这一套硬件不到百元,连485可以做简单任务,有些不需要太高级的plc,用贵的就浪费了。

网友C:
好样的,发贴回贴有礼了

楼主(2023-09-26):
另外,三菱485可能有回波,就是接收的数据包含自己发送的8字节,和接收的7个字节。自己根据情况挑选某个字节就可以了,大概是D23/D24,或者D31/D32。有个usb转485连接了监视串口调试最好,一目了然。

网友D:
虽然我不用这个FX1S,还是要感谢

楼主:
实际上,fx1s/fx1n是直接支持,后面的fx2n,fx3u,fx3g也可以编译了直接用,只是用rs2.rd3a/wr3a,fx3系列的axxxx指令弄modbus通讯更容易,尤其是后面带有crc校验指令。
我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基本支持rs指令的三菱老plc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