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6):
我有一台金玺触摸屏,不能导出历史数据,同时跳出一个提示,请教一下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金玺触摸屏是一种触摸屏设备,通常用于显示和操作电子设备。然而,触摸屏本身并不具备导出历史数据的功能。触摸屏只是一个输入设备,它通过触摸手势来传递用户的操作指令给电子设备。

要导出历史数据,您需要查看您所使用的设备或应用程序是否提供了相关的导出功能。例如,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应用程序来记录触摸屏的数据,您可以检查该应用程序是否提供了导出历史数据的选项。

另外,触摸屏通常不会直接存储历史数据。相反,它只是将用户的操作指令传递给电子设备,然后由电子设备来处理和存储相关的数据。因此,如果您想导出历史数据,您需要查看您所使用的电子设备是否提供了相关的导出功能。

总之,金玺触摸屏本身并不具备导出历史数据的功能,您需要查看您所使用的设备或应用程序是否提供了相关的导出选项。

网友B(2023-10-31):
首先确认触摸屏有没有这个功能,再对照功能说明检查指令设置。包括存盘周期、文件名文件格式,最后看一下是不是优盘不支持。一个图片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C:
问题你都描述不清,神仙来了也得猜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D:
看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