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线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合适?

楼主(2023-08-26):
目前设备使用的是西门子smart的PLC和触摸屏,同时搭配巨控RM230做远程数据查看和故障提示。现在要求在现场增加显示器能实时显示设备运行状态,该用那个方案比较合适,有些困惑!!!

网友A:
都有远程模块了 随便用个电脑显示就行了。 电视显示也是可以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组态王或力控
相信自我!

网友C:
巨控搭载的有数据云啊,注册用不就可以了,迷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