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式针型端子品牌推荐

楼主(2023-08-27):
各位大哥,我现在用的汇川的H5UPLC,不知道是我的端子不标准,还是他的端子排不标准,总有难插进去,锁不紧的情况发生。问下各位大哥,你们都用的什么品牌的端子。我的网上买的R-STAR.感觉塑料屁股稍大了点,插不进去啊。各位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A:
EN开头的针形端子是没有塑料屁股的,换个思路是不是可以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B:
需要长度12的针形端子,PLC盒子里面的说明书上有写这个型号

网友C:
各种规格的都有,网上搜一下,一大堆的。根据需要选择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