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永宏B1-24MT25-D24 PLC程序

楼主(2023-08-27):
现在有一台永宏的B1-24MT25-D24 PLC,现在PLC加密了,我想把PLC里面程序初始化,但是每次联机时候,能连上,但是每次都弹出输入密码的框,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把PLC程序清除?
PLC的OS好像是5.xx 我软件是WINPROLADDER 3.28 版本

QQ:84818626

网友A:
霍总也有难题了

网友B:
手册上有,应该是在PLC本体上进行操作,PCB上两个孔短路一下上电什么的

网友C:
软件---PLC---初始化

网友D:
我是直接关面板上面电池开关,隔一个小时,里面全清空了

网友E:
第一步就是软件初始化,第二步就是新建一个空程序传送进去,其实这2个方法都是无法包住源程序文件的

网友F:
好久没玩永宏的了,三楼的方法我也用过可以的。

网友G:
您好,我有个永宏PLC备份程序几年了现打不开忘记密码了,你在工控人家园找谁读出来的,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