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7):
各位老师们好
我这有个设备用FX3U-4DA控制一个比例阀输出指定的压力
但是它的外部还有一个测力的仪表  现在想把外部的仪表测的力 和DA卡模拟量关联起来  例如 我想要测力仪表测出的力为4KN   DA卡就对应输出4KN相关的模拟量  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比如4KN的模拟量匹配好了  但是5KN就不对了
硬件 测力仪表范围0吨-30吨  DA卡输出-10V到+10V控制比例阀 最大10Mpa     我目前就是想要的效果 就是想匹配0到10Mpa对应能够输出想要的0吨-30吨    有没有什么思路 能指点一下小弟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用模拟量公式计算不行?
小侯

网友B:
若是我,會用SCL指令
設置個間隔點的DA數值
如點1(0,0)點2(1,125)點N(30,4000)
以實際數值去設置應該會比較準確
曾遇過用氣動增壓泵浦控制油壓壓力
但以線性公式所輸出DA值與機械錶量測到的數值會有落差
改用SCL來控制落差就比較小了

网友C:
引用楼主gz068909于2023-08-27 21:03发表的 FX3U-4DA模拟量 :
各位老师们好
我这有个设备用FX3U-4DA控制一个比例阀输出指定的压力
但是它的外部还有一个测力的仪表  现在想把外部的仪表测的力 和DA卡模拟量关联起来  例如 我想要测力仪表测出的力为4KN   DA卡就对应输出4KN相关的模拟量  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比如4KN的模拟量匹配好了  但是5KN就不对了
硬件 测力仪表范围0吨-30吨  DA卡输出-10V到+10V控制比例阀 最大10Mpa     我目前就是想要的效果 就是想匹配0到10Mpa对应能够输出想要的0吨-30吨    有没有什么思路 能指点一下小弟

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出多少?楼主所描述的只是0-30T,模拟量输出模块是-10V---+10V对应比例阀的0-10Mpa,数据细分是多少?记得三菱的模拟量模块好像是0-4096,不知道对不对?没这些数据怎么计算出传感器值与模拟量输出值的线性关系呢?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量公式计算不行?

能详细说一下吗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我,會用SCL指令
設置個間隔點的DA數值
如點1(0,0)點2(1,125)點N(30,4000)
以實際數值去設置應該會比較準確
曾遇過用氣動增壓泵浦控制油壓壓力

就是有误差  所以想问问好的方法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出多少?楼主所描述的只是0-30T,模拟量输出模块是-10V---+10V对应比例阀的0-10Mpa,数据细分是多少?记得三菱的模拟量模块好像是0-4096,不知道对不对?没这些数据怎么计算出传感器值与模拟量输出值的线性关系呢?

DA卡实际数值为-32000 +32000的范围   那个测力表最大是31T(吨)现在就是不清楚怎么算线性关系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C: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不会看看这个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6629.html

好的 谢谢  我学习下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模拟量输出量程选择好了
比如32000对应30的压力 计算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