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8):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场5台5U其中有一台不能在线写入,其他监视、离线写入都正常,我尝试过恢复出厂设置,写空白程序进去还是没用,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咨询下三菱官方400-8213030
相信自我!

网友B:
是不是有相同IP的设备链接,或者SLMP协议的外接设备没有配置内置以太网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相同IP的设备链接,或者SLMP协议的外接设备没有配置内置以太网端口

首先如果是Ip冲突应该连不上,现在只是不能在线写入,另外SLMP协议配置的外部设备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在线写入到80 就卡住了,

楼主:
这是以太网端口配置

网友C:
电脑断网,关闭防火墙。

网友D:
应该是通讯冲突了会不会?你用集线器的方式去读写PLC,看下是否正常?

楼主:
读写都可以,只是不能run中写入,调试的时候很烦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不小心设置了什么东西。
最后也没有去解决它

网友F:
FX5U的BUG!特别是程序写爆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FX5U的BUG!特别是程序写爆后!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试过恢复出厂设置和写空白程序都不行

网友G:
引用楼主wmw186于2023-08-28 08:53发表的 关于FX5U不能在线写入的问题 :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场5台5U其中有一台不能在线写入,其他监视、离线写入都正常,我尝试过恢复出厂设置,写空白程序进去还是没用,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

你这叫运行中写入吧?不叫在线写入。在线怎么不能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叫运行中写入吧?不叫在线写入。在线怎么不能写入?

是这个意思,不能RUN中写入

网友H:
5UBUG挺多的,有一次报1904,问了客服1,只会让我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H:
5UBUG挺多的,有一次报1904,问了客服1,只会让我断电重启

我问客服,客服说我操作的不对,问我是不是不会用,把气不行

网友I(2023-11-07):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烦得很

楼主:
没有呀,改程序只能停机写了再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有呀,改程序只能停机写了再开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没有其他的以太网链接,看看能不能run中写入

网友K:
用了CC-LINK IE远程IO模块,共用一个网口,远程IO模块通讯刷新率高,在线RUN中写入时速度降下来了,要等很久才能完成。这个好像目前没什么解决办法,不用远程CC LINK IE远程IO模块,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L(2023-12-20):
5U需要手动STOP才能写入  或者远程stop       写入复位一下也行 基本上写入run中很多时候不支持

网友M:
先前遇过程序里有使用通讯读写指令跟RS485端口,导致CC-LINK端口 无法运行中写入,把程序中通讯读写指令隔离掉就行了,不知道是硬体还是软体冲突了

网友N:
一样遇到5U用CC-LINK IE远程IO模块RUN中写入后RUN灯闪烁和监控不同FB块使能条件通断错位,STOP状态刷新正常

网友O:
通讯方式设置有问题

网友P:
我遇到过, 软件设置恢复初始状态,就好了
下载积分:+5(zhaoaron) 真诚感谢!

网友Q:
试试,网线直接插到PLC上,能不能RUN中写入,如果可以的话,可能是交换机兼容性的问题。
我就碰到过,换个牌子的交换机就好了。

网友R:
这个要咨询服务。

网友S(2024-03-20):
可能是通信太多的原因,前段时间用过5U的做一个项目,1个5U,4个触摸屏,一个运动控制模块,加上8个远程模块,在线编辑时写入要将近2分钟,急死人了,问官网的技术说是通信太多了,反正这个WORKS3不太好用

网友O:
程序中应该哪里错误

网友T:
直连网线呢?

网友U: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最后让客服协助也解决不了,每次改程序都要停机下载,好烦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V:
我也遇到了 不过情况不一样。也是5个5u组线 其中4台正常 另外一台有slmp通讯和socket通讯的不能run中写人(偶尔可以)

网友W:
交换机性能不行,数据堵车了。

网友X:
运行中写入不能超过500步,超过了只能STOP,重新下,可以设置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X:
运行中写入不能超过500步,超过了只能STOP,重新下,可以设置的
很明显你没碰到过这种问题,这种情况你哪怕只修改了一步都不能run中写入

网友Y(2024-05-08):
这是通讯未连接上,检查IP地址和端口号是不是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