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8):
运算练习题,已知有一数组Arr1[Num1,Num2,Num3],求它们分别乘以另一数组Arr2[Num4,Num5]得到数组Arr3[Num6,Num7,Num8,Num9,Num10,Num11],再求数组SumArr3的总和等于多少?求大佬使用ST结构文本循环语句完成告知思路和标签定义,题目的意思相当于:Num1*Num4+Num2*Num4+Num3*Num4+Num1*Num5+Num2*Num5+Num3*Num5 = SumArr?

网友A:
去B站搜视频看看
看了,搞不会
相信自我!

网友B:
就 两三个 for 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去B站搜视频看看

这个就不好办了
相信自我!

网友C:
IF M800=1 THEN;
rr:=0;
ee:=0;
o:=0;
FOR rr := 0 TO 3 DO
    FOR ee :=0 TO 2 DO
        Arr3[o]:=    Arr1[rr]*Arr2[ee];
        o:=o+1;
      END_FOR;
END_FOR;
END_IF;

  • 下载积分:+1(yy2023) 好贴好贴!

网友D:
    还差一个数组求和怎么搞?我想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请教你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FOR Number1 := 0 TO 100 BY 1 DO
    sum :=  sum + arr[Number];
    END_FOR;

    一般的思路是这样写,我试了一下发现不行,因为PLC和计算机是有区别的,PLC是一直在扫描的,所有sum是一直在增加的,这样的结果没有意义。
    想了很久,没有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 M800=1 THEN;
    rr:=0;
    ee:=0;
    o:=0;
    FOR rr := 0 TO 3 DO

    还差一个数组求和怎么搞?我想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请教你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FOR Number1 := 0 TO 100 BY 1 DO
    sum :=  sum + arr[Number];
    END_FOR;

    一般的思路是这样写,我试了一下发现不行,因为PLC和计算机是有区别的,PLC是一直在扫描的,所有sum是一直在增加的,这样的结果没有意义。
    想了很久,没有好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差一个数组求和怎么搞?我想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请教你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FOR Number1 := 0 TO 100 BY 1 DO

    你这个等于不停的进入for循环,这样肯定不行的啊,你得加个进入FOR循环的条件来做限制,不能结束后无限进入FOR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F: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等于不停的进入for循环,这样肯定不行的啊,你得加个进入FOR循环的条件来做限制,不能结束后无限进入FOR

    我在论坛上请教了一下,有人指导了,进入循环之前把和清零,这样写就可以了

    sum := 0;
    FOR Number1 := 0 TO 100 BY 1 DO
    sum :=  sum + arr[Number];
    END_FOR;

网友G(2023-11-01):
    假如这三个数组分别是X(0,1,2)    Y(0,1)    z(1,2,3,4,5,6)    变量初值 ii:=0;     h:=0;
    IF m1 THEN
        FOR i:=1 to 6 do
            If i<=3 then
                z(i):=x(ii)*y(0);
            Elsif i>3 then
                ii:=0;
                z(i):=x(ii)*y(1);
            End_if;

            If i=6 then
               h:=z(1)+z(2)+z(3)+z(4)+z(5)+z(6);
               i:=0;
               ii:=0;
               m1:=false;
             end_if;

             ii:=ii+1;
        End_for;
    Else
       ii:=0;
    End_if;

    Z1:=x0*y0
    Z2:=x1*y0
    Z3:=x2*y0
    Z4:=x0*y1
    Z5:=x1*y1
    Z6:=x2*y1
    理论上应该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具体可能需要测试

网友H:
    同FOR循环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