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PLC区间上下限数字比较

楼主(2023-08-28):
区间上下限数字比较程序如何写,如目标值是10 ,下限在8-10之间动作(8以下不动作),上限在10--12之间动作(12以上不动作)。用大于或小于超出了范围

网友A:
手册里不是有吗?

网友B:
OUT:= ABS(10-当前值 ) <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不是有吗?
正解,如果用梯形图的话,还有一个指令叫区间比较指令。
相信自我!

网友D:
CMP指令 就是做这个的 直接点的 LD> D0 K8 and LD< D0 K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