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查看昆仑通态实体屏的MAC地址

楼主(2023-08-29):
实体屏上没有MAC 地址.....求大佬解惑

网友A:
上电触摸屏,不停点击触摸屏,ip设置那里看看
没有。。。。

网友B:
对的,一般是屏的左上角与右上角同时按住不放松或上电瞬间连续不断的点击触摸屏使其画面出现设置弹窗。
设置里面都没有。。。
相信自我!

网友C:
楼上的俩人都没理解IP地址和MAC地址的区别。
IP地址说的是类似192.168.X.XXX
MAC地址是指类似58-11-22-0D-83-78的一串代码。
你可以试试
1win+r快捷键来打开运行窗口,2在运行窗口中输入cmd,回车运行,3在命令窗口里输入ipconfig /all的指令就可以看到昆仑通态mcgs的MAC地址
确实没有,感谢大佬

网友D:
这个屏MAC地址根本就看不到,可能TCP(IPV4)协会都没有加入。编程软件也是不可以放在自己官网的,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吧
感谢大佬
下载积分:+5(电工老菜鸟) 师傅,软件为啥不放官网?

网友E:
mac扫描软件扫一下,再根据ip找

网友F:
进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