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助 昆仑通态触摸屏数据远传

楼主(2023-08-29):
换热站用的POL638的控制器,与触摸屏RS485通讯读取数据,
现在要求把控制器的数据,通过昆仑通态触摸屏,发送到远传箱内的触摸屏上
怎么进行啊

网友A:
1、控制器端加个支持485多主机功能的设备,这样可以同时和两个屏通讯。
2、用触摸屏的数据转发功能,从另一个串口把数据转发给另一个屏。
昆仑通态触摸屏上,串口父设备0为COM2,子设备为MODBUS负责读取数据。串口父设备1为COM1,子设备为数据转发设备。
vx / tel:19224802024

网友B:
云端触摸屏 数据交换可以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同样还是用485了,远程通讯不用担心距离问题 。二个屏的读取时间隔,不要同时进行。
相信自我!

网友D:
买串口服务器试一下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