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9):
数组求和怎么搞?我想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

FOR Number1 := 0 TO 100 BY 1 DO
sum :=  sum + arr[Number];
END_FOR;

一般的思路是这样写,我试了一下发现不行,因为PLC和计算机是有区别的,PLC是一直在扫描的,所以sum是一直在增加的,这样的结果没有意义。
想了很久,没有好办法。求指导。

网友A:
sum:=0;
for Number1:=0 to 100 by 1 do
sum:=sum+arr[Number1];
end_for;

网友B:
你就不会先清零,然后再计算结果吗,真是的

网友C:
一楼基础上 SUM1:=  SUM要移出来比较好,这样上文用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m:=0;
for Number1:=0 to 100 by 1 do
sum:=sum+arr[Number1];
end_for;

谢谢指教

网友D: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楼基础上 SUM1:=  SUM要移出来比较好,这样上文用都方便

敢问怎么移出来法?请3楼试言之?
相信自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敢问怎么移出来法?请3楼试言之?

不是已经式子表达出来了吗?

网友G:
永无止境 !@#$%^&*

网友H(2024-05-30):
1种是初始化0处理,但预防溢出,你的sum需定义32位的数据,相加的话就不是简单的+了,要做转换
另一种是直接用指令WSUM

网友I:
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