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9):
三菱FX5UPLC和电批控制器用Socket通讯,,PLC做客户端,,但是每隔一段时间PLC就报Socket通讯传文接收异常,,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发送过于频繁或者交换机问题有检查过么?

楼主:
报警的时候没有发送命令,交换机和网线都换过

网友B:
我的提示HC035也是亮红灯   TCP链接超时!!!

网友C:
数据是不是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