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欧姆龙++指令怎么用急没有手册

楼主(2023-08-29):
欧姆龙++指令
mov &0 D100
ld0.00 ++ D100
然后加到2怎么停止啊
急

网友A:
先理解清楚
相信自我!

网友B:
需要用边沿指令@++

楼主:
++指令 增加到2次怎么停止啊

网友C:
参考一下附图

网友A:
这位楼主其实要多看看手册,多思考控制逻辑。
下载积分:+1(爱吃薯条) 真诚感谢!
相信自我!

网友D:
欧姆龙的比较费解,里面的指令也各其它牌子的出入不小,

网友E(2024-02-18):
触发条件要用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