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0):
各位大佬,这边有个项目需要用刀去磨轴承外圈以此控制轴承外径,我是想通过伺服带动刀到指定位置进行作业,考虑到刀会损耗,轴承外径就不好控制了,我应该怎么修正,各位大佬有好的办法嘛

网友A:
对刀有个测规,用来补偿刀具磨损的。一般用在内圆麿床或外圆麿床上,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相信自我!

网友B:
只能定期把刀具退回来然后测量校对了,可以想象,刀具上连一个电极,然后碰到另一个低压金属就可以了吧,主要是不了解这行业,不知道用什么测量。行程开关肯定不行了。

网友C:
你确定是刀具,不是砂轮?
磨损受到进给速度,加工面积,材料硬度,等等好多因数影响的,
特别是精度要求高的那种要几um的
砂轮一般是用修砂来清除磨损,砂轮修小一定尺寸,并补偿回去
对工件要求保证实测尺寸精度,会用在线测量,就是一边加工一边测量,测量尺寸到位后停,向外圆磨的就常用外径在线测量,这个只要程序控制好了能到0.002mm以下,是每个工件
刀具的话一般用对刀仪,其实就是解除式感应器,重复精度一般能到0.01mm以内,当然精度高的价格也高,只有刀具轨迹不是圆弧,补偿比较简单了,要是刀具加工轨迹需要圆弧的,就要考虑刀具长度变化了对实际加工轨迹的影响,这个在运动控制系统想加工中心,车床等都是有专用指令的
你如果用的刀具的话可以考虑加对刀仪,加工开始前先用对刀仪测量下刀具尺寸,再补偿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这边是刀具,物料是一直转动的,到达指定位置进行作业,这个补偿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损耗很小但是长期下来肯定会磨损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刀具,不是砂轮?
磨损受到进给速度,加工面积,材料硬度,等等好多因数影响的,
特别是精度要求高的那种要几um的
砂轮一般是用修砂来清除磨损,砂轮修小一定尺寸,并补偿回去
对工件要求保证实测尺寸精度,会用在线测量,就是一边加工一边测量,测量尺寸到位后停,向外圆磨的就常用外径在线测量,这个只要程序控制好了能到0.002mm以下,是每个工件

网友D: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