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方案探讨请教?

楼主(2023-08-30):
有个项目,其中一段是打包机,箱子走到打包机中间自己打带,但是箱子大小规格随机的,有什么办法,自动识别箱子,走到中间位置触发打带?视觉测箱子长度?

网友A:
前一工位用编码器测量长度记忆,包装工位重新测一半的长度时触发打包。

网友A:
工控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节快到了,聚少离多的工控朋友们,祝你们合家团园。

网友B:
多一个光电测量长度就好了
上升沿中断 测量开启 下降沿中断测量结束。

网友C:
3楼有道理
相信自我!

楼主:
箱子重量和箱子大小不成正比,如果测量过程,箱子在滚筒上打滑,或者在测量过程急停,滚筒多次停止启动中间的加速时间什么的,是不是误差就比较大了
引用 网友B:
多一个光电测量长度就好了
上升沿中断 测量开启 下降沿中断测量结束。

网友D:
前后各装一个位移传感器,当两个位移传感器数值查不多一样时,这个箱子就到中间位置了

网友E:
打包机自带的呀

网友F:
我倒是最近做了这么一套,也没用什么传感器,只是有定位装置,外加一个推拉气缸将4个或6个箱子一起打包。

网友F:
参考看看能有帮助?(怎么视频上传不了)

网友G:
1.对打包位置有要求的话,传送时需要对箱子定位。这种传送方式是否可以满足?2.位移传感器可以了解下,有拉绳式的

网友H:
打包机的结构上做文章,送带,紧带用伺服,送带长度以最大箱子为准还适当长点,紧带电流限制紧带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箱子重量和箱子大小不成正比,如果测量过程,箱子在滚筒上打滑,或者在测量过程急停,滚筒多次停止启动中间的加速时间什么的,是不是误差就比较大了

每个光电间隔10cm  求平均  4个还求不准吗   这种输送带速度不会特别快
PLC稍微好点   扫描周期 1ms的PLC就足够了

网友I:
1、测长:加装一光电传感器使用编码器探针功能,上升沿开始,下降沿结束,完成测长L;
2、打包:打包位置光电检测至L / 2处,暂停输送带,开始打包。

网友A:
这个分2步走是可行的啊。

网友J(2023-09-29):
简单就是前面记时测定长度,准确点就是开始感应到感应结束传送带所走长度,计算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