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昆仑通态屏怎样实现调用系统设置

楼主(2023-08-30):
各位大佬:
想实现在运行时调用系统设置,请问用哪个脚本函数呢?

网友A:
需要在McgsPro组态软件的设备窗口添加 TPC系统控制,然后在实时数据库里添加你需要的变量名,比如亮度调整 然后在设备窗口打开TPC系统控制 在通道名称里选择你想调用的变量
下载积分:+1(woliao)

楼主:
二楼大佬,没发现你提到的TPC系统,能否明示下呢?谢谢

网友A:
点 设备管理 通用设备

网友A:
双击2 就将TPC加入到设备管理器了

楼主:
其实我想在运行界面时,或者是退出画面运行后,怎样调出系统参数设置画面。

网友B(2024-03-08):
添加一个按钮,操作属性选择退出运行环境,点击按钮就可以回到你说的这个开机初始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