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FX系列PLC 连接4g 远程调试

楼主(2023-08-30):
有没有设备可以提供通过4g 或 wifi 远程连接三菱FX系列PLC
另外可以通过USB下载 三菱FX系列PLC 和通过USB下载 触摸屏程序
各位老铁有没有设备可以推荐。

网友A:
有找块昆伦的屏 安装个手机卡就可以 太多种方法了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B:
找带4G或wifi的屏,通过穿透下载PLC程序

网友C:
现在很多这个设备,远程模块,触摸屏都可以

网友D:
有人 USR-PLCNET510 ,用过

网友E:
最简单的是使用带远程的屏。
其他外部网关,不见得能行,因为屏通常只支持方口usb、网口和u盘传程序,这里边可能就网口能传屏程序。
对于plc就简单了,随便怎么搞都能远程上下传

网友F:
上海敏能MN501-L

网友G:
多着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