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1):
eplan202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W-bnzY99yquDV5Uwfo9Pg
提取码:y357

PS.,搬運自PLCforum

网友A:
没有破解,奈何???

网友B:
缺少对应的.tpl文件。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虽然不行,但也是一个思路,我用2023 的和谐一下,也是不行的。

网友C:
Generate license using EPlanKeygen.exe:

1. Run EPlanKeygen.exe, click the "Lit Sync" button, and add the "EplanCommon. lit" file in the "C:\ProgramData\EPLAN\ELC" path

2. Click the "add" button on the bottom right side, search for "2024" in the pop-up dialog box, select all the search results, click "OK", and add EPLAN 2024 authorization

楼主:
After you've installed EPLAN P8 Electric 2024, copy and paste the EplanCommon.lit from from the following directory: "C:\ProgramData\EPLAN\ELC" into your keygen folder. Overwrite the file

Then start the keygen and you will find the 2024 products when you add modules/products.

网友D:
没有成功

网友E:
没有fluid,要改系统时间,其它均正常。导入edz速度提高很多

网友D:
安装授权失败

网友D:
难道2.9和2024不能同时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授权失败

In the serial field, enter: WUP0UXXXXX (X is any combination of numbers), click Create.
EPlanKeygen CAM will generate and save the lservrc file in C:\Users\Public\EPLAN\Comm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2.9和2024不能同时安装?

沒有在同一電腦上同時安裝不同版本的EPLAN。無法確認!

网友B:
可以同时安装几个版本的,一直都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安装几个版本的,一直都这样用。

謝謝分享!

网友A:
昨天安装成功了,但使用中,一会就特别的卡,不断重复进行,按照网上的方法,都使了一个遍,还是不行。不知为何??

网友F:
安装 EPLAN P8 Electric 2024 后,从以下目录复制并粘贴 EplanCommon.lit:“C:\ProgramData\EPLAN\ELC”到您的注册机文件夹中。覆盖文件

然后启动注册机,当您添加模块/产品时,您会发现 2024 产品。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本人是按这样的方法来做的,但好像一样的,卡的很。

楼主:
Everytime before you launching EPLAN 2024 (or 2023) follow the steps below:

1. In the system time settings, turn off the "Set the time automatically" checkbox, then set the system time manually for a year ahead (For example from 05-09-2023 to 05-09-2024)

2. After the complete launch of EPLAN, return the system time back
-> Turn on the checkbox "Set the time automatically".

Now EPLAN completely functional and it even don't freeze randomly.
搬運自plcforum

网友G:
eplan panel 2024没办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eplan panel 2024没办法使用

尚未安裝Pro Panel 2024。P8 Elatric 2024可以使用(偶爾有些卡頓——可能是虛擬機之故);按理說,Pro Panel 2024應該也可以使用才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尚未安裝Pro Panel 2024。P8 Elatric 2024可以使用(偶爾有些卡頓——可能是虛擬機之故);按理說,Pro Panel 2024應該也可以使用才對!

没有pro panel的有效授权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有fluid,要改系统时间,其它均正常。导入edz速度提高很多

我发现我的软件只有修改部件属性就会直接卡死:我想问问你的软件运行环境是什么;比如说系统版本;系统使用的输入法;安装的office软件版本等等;
目前我在VM虚拟机的WIN10专业版 22H2环境下安装office2019运行的EPLAN202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pro panel的有效授权

授權裡有EPLAN Pro Panel Professional

网友I(2023-11-22):
引用 网友D:
难道2.9和2024不能同时安装?

兄弟,成功了没有, 一台机可以同时装两个版本吗??

网友J:
链接失效了。

网友K(2024-05-30):
引用 网友D:
难道2.9和2024不能同时安装?
可以同时安装,就是2024的数据库找不到

网友L(2024-08-16):
一台电脑可以同时安装ep2.9和ep2022。已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