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31):
大神们,求教。为什么PLC发的读指令03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指令是04,而且地址10变成了09,PLC发送一次读取,串口调试助手收到3个消息?

楼主:
在plc与需要通讯的仪表485线路上并联了一个通讯助手,来监控收发数据。仪器需要的指令是01 03 00 09 00 02 +crc校验码(校验码自动发送)。plc用的指令数据是40010发的数据格式才是需要通讯的仪器需要的数据格式03 00 09,正常不应该是30009吗。现在能发出去仪表需要的数据格式了,但是通讯助手能收到仪表的回复,PLC收不到仪表反馈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lc与需要通讯的仪表485线路上并联了一个通讯助手,来监控收发数据。仪器需要的指令是01 03 00 09 00 02 +crc校验码(校验码自动发送)。plc用的指令数据是40010发的数据格式才是需要通讯的仪器需要的数据格式03 00 09,正常不应该是30009吗。现在能发出去仪表需要的数据格式了,但是通讯助手能收到仪表的回复,PLC收不到仪表反馈的数据

说一下我遇到的一个情况吧,看看对你有没有启发。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情况,我的485设备通过一个串口转网口的网关和200SMART相连,但是通讯会报故障。就是有时候能通讯上,有时候又通讯不上了,时断时续。就算是能通讯上的时候也会报故障码41。

通讯不上的时候代码是37或者41在跳,这两个代码都指向服务器

37请求的事务 ID 与服务器的响应不匹配。此错误表示服务器设备存在问题,或者响应请求的服务器设备错误。
从服务器收到无效的协议 ID。

41请求的功能代码与服务器的响应不匹配

所以我就怀疑是那个串口转网口的设备出问题了,但是我连续换了七个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转接设备,故障依旧。
如果我用MODBUS RTU通讯就是PLC和外设直接通过串口连接,不通过转接模块,是可以通讯的,且没有报错,所以可以确定这个485外设是正常无故障的。

然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家的串口转网口的设备,这回就没有通讯故障了。这两个串口设备的调试软件不同,但是都可以实现RTU转TCP的功能,而且我确定就是连续七个模块都有通讯故障的那种设备在我拆包试机的时候是可用,且没有故障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那七个模块同时坏掉了,这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
虽然七个模块都是同一品牌型号,但是我是在不同店铺薅羊毛下单的“拿样”货。理论上不可能同时坏啊。

我还特意换了几条不同的网线来试,结果还是一样,通讯时有时无。
再后来我把交换机上的网线全拔掉了,然后只接上电脑,一个PLC,串口转网口模块这三个设备,然后故障就消失了。
然后我就一边看着监控,一边把网线一条条插上,当我插上某一条网线时,故障又出现了。这条网线是连接另一个PLC的,好巧不巧两个PLC里边的程序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两个同样的PLC都在访问那个串口模块,导致了串口模块不知道该响应那个主站才好,原因就是我在设置串口转网口模块的时候设置成了“简易模式”,要是把模块设置成“多主站模式”就可以和多个PLC通讯而没有通讯故障了。
至于那个另一品牌一直没有通讯故障的原因,应该是那个模块默认集成了多主站通讯模式,所以才不会出现通讯故障。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就是外部设备如果不能响应多主站通讯,那就会出现通讯故障。
你现在的PLC和通讯助手可以看做两个主站,而你的从站没办法应对两个主站的访问,所以……
谢谢打了那么多字,仔细看完了。我在测试阶段,硬件构成和程序很简洁,不到20条程序,一个PLC,一个仪器。也把串口调试助手的线拆掉,用PLC单独给仪器发命令试过,还是收不到结果。等我摸索到了原因告诉你,哈哈哈==我明白了,因为仪表现在没测试东西,所以读过来的没数据,真乌龙,哈哈哈哈哈

网友B:
一般都是读40001等等地址的
是的,昨天一位论坛里一位朋友私信我了,说了这个问题。我确实是对modbus的根本通讯知识了解不透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