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1):
客户要台达的屏DOP107_EG 欧姆龙CP1H的PLC,(型号都定好了,方便内部MES连接)现在是设备需要6个轴一个PLC支持4个轴,我现在想用一个屏连两个PLC,通过屏把APLC的数据给BPLC 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正常是物联网盒子连接两个plc  通过api之类的接口到MES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CP1H加个NC213就好了。干嘛用两个PLC。台达人机宏指令运行起来很慢的。
bnnyygy

网友C:
可以,PC LINK

CP1H做主机,插件版加个串口模块即可。

从机选择CP1E或者CP2E,带串口那种就行,这样就可以做数据交换了,

NC213价格贵呀

楼主(2023-10-26):
引用楼主zhenhai于2023-09-01 11:35发表的 台的DOP-107EG的屏与两个欧姆龙PLC :
客户要台达的屏DOP107_EG 欧姆龙CP1H的PLC,(型号都定好了,方便内部MES连接)现在是设备需要6个轴一个PLC支持4个轴,我现在想用一个屏连两个PLC,通过屏把APLC的数据给BPLC 这个方案可行吗?

次项目已经完成,PLC1控制俩轴,串口1和屏的COM1通讯,串口2和称重传感器通讯(485RTU),PLC2控制4个轴,串口1和屏的COM2通讯,串口2和上位机通讯.
设备的功能是,冲床冲下的材料再次折弯,XYZ轴取料检测,检测折弯后有没有裂纹,(相机深度学习,控制取放料Z轴自动对焦)OK品码垛放料,NG报警人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