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1):
如图,皮带线尾巴要装个光电,电路板感应到停止,电路板比较薄,有没什么办法能检测到尾巴的电路板,或者好点的光电

网友A:
竖着多放几个激光头,然后桌面另一半放几个光电管,等于x1,x2,x3…常闭并联。只要有一个光电管没有收到信号,就输出

网友B:
摄像头
有最便宜的组合方案
不过工控机和相机还是要买的

网友C:
一个皮带线,本来就几千块钱的东西,还摄像头,光纤,就这种开关,仿的几十块钱一个,装多几个就好了

网友D:
试试安全光幕

网友E:
激光管,光敏接收,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