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3):
一个旧的松下FP-X,用USB连接不上,设备管理器显示COM口正常,波特率设置也没问题,就是连不上
用的软件是FPWIN GR7,WIN1064位系统

网友A:
连不上那就用串口试试,把模式打到停止模式,有可能USB口被设置成其他用途了

网友B:
把运行开关打到停止运行,断电重启一下再联机。

网友C:
连别的PLC可以吗

网友D:
松下的plc应该还是比较好连接的
遇到过有些品牌的触摸屏 usb怎么也连接不上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换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上那就用串口试试,把模式打到停止模式,有可能USB口被设置成其他用途了

试过Prog模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别的PLC可以吗

别的PLC不是这种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线试试

线没有问题,而且换过了,准备用针口线试试

网友F:
USB口连接不上,应该是这个口被的通讯被占用了。用圆口的那个通讯线是可以连接的,然后在改一下通讯。USB的那个通讯口时不能跟COM2共用通讯,要用USB就要避开设置COM2

网友G:
串口这玩意。比如你装一个驱动。它可能会占用COM1,也可以能占用 COM2,所以后面再安装其他驱动。前面这两个就不能用了。除非你卸载以前装的驱动程序。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把COM 设置成COM7来试试。设备管理器里就用默认的参数来连接。
我这里也有很多FP-X0的PLC。没有遇到这样情况。插上线,一般显示都是COM5以上的数字。
连接没有出现过问题。只是,USB搞个延长线。有时候就连接不上。没有笔记本没有办法。都是用台式机去连接。
FP-XH,用USB延长线。可以连接。

网友H:
换usb口,看驱动,重启电脑,换线换电脑,实在不行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口连接不上,应该是这个口被的通讯被占用了。用圆口的那个通讯线是可以连接的,然后在改一下通讯。USB的那个通讯口时不能跟COM2共用通讯,要用USB就要避开设置COM2

新买了条圆口线可以通讯了。感谢

网友G:
直接买艾莫讯的线。保证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