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4):
如题用PLC怎么计算,例如,D0-D100,有100个数值,我设定了一个K999的数,怎么能调选出来D0-D100中10个寄存器数值等于999,可以允许有一个偏差,偏差自己设定。有偿

楼主:
引用楼主倔强的小白于2023-09-04 10:55发表的 在N个寄存器中,选出来M个寄存器,使其数值等于我设定的某一个数值 :
如题用PLC怎么计算,例如,D0-D100,有100个数值,我设定了一个K999的数,怎么能调选出来D0-D100中10个寄存器数值等于999,可以允许有一个偏差,偏差自己设定。有偿

如果用C语言可能好做一点,但是用PLC有点局限

网友A:
用变址寄存器和FOR循环

网友B:
是10个寄存器的和等于设定值K999正负偏差?还是10个寄存器都等于设定值K999正负偏差?还是找出寄存器等于设定值K999正负偏差的所有寄存器?

引用楼主倔强的小白于2023-09-04 10:55发表的 在N个寄存器中,选出来M个寄存器,使其数值等于我设定的某一个数值 :
如题用PLC怎么计算,例如,D0-D100,有100个数值,我设定了一个K999的数,怎么能调选出来D0-D100中10个寄存器数值等于999,可以允许有一个偏差,偏差自己设定。有偿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0个寄存器的和等于设定值K999正负偏差?还是10个寄存器都等于设定值K999正负偏差?还是找出寄存器等于设定值K999正负偏差的所有寄存器?

是10个寄存器的和等于设定值K999正负偏差,找出来一组就可以。

网友C:
表述能力堪忧
如果是十个寄存器的和等于K999,这个会非常不好做。

专业外协

网友D:
问下chatgpt怎么用C语言实现,然后再想办法转换为PLC程序

网友E:
先组合编号,在进行加法运算后比较,输出结果。正确就输出对应编号。
你知道100里边选10个有多少中组合吗

网友F:
复议2楼的思路,但是如果数据量太大,PLC运算很慢,数据量小没问题,数据量大建议用工控机

网友G:
以设定K999为例,先999/N取个平均数,然后用For~Next检索与平均值接近的寄存器,剔除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小的,然后以此多筛选几次,最后选比较接近的寄存器

网友G:
大概写了下,还有待优化地方,讲下我的思路,不知道对不对,欢迎指正
1:给100个寄存器赋值
2:算出10组寄存器的平均值
3:检查取平均值较接近的10组
4:检索出10组的寄存器地址
5:10组相加与目标值比较

网友B:
只能用类似的算法找到接近的数值,精准的用遍历是不可能的,绝对会超PLC的扫描时间。
QQ: 2845452345

网友G:
还有个办法用随机,取余数,限制数字范围,余数结果给变址Z0,例如
D400:=D0Z0+D0Z1+D0Z2........;
当D400的值在目标范围内,将10个变址保存起来,
变址的编号得出寄存器,用随机总会有相等的时候,要注意下10组变址不能重复
如图

网友H:
感觉你们思路错了,是十个和,而不是随机十个和,所以应该直接取最大的十个来比较,应该先把0-100以大到小排例,取前十比较,也就是先排例,再求和,再比较

网友I(2023-10-16):
使用FOR循环和Z变址寄存器,判断D0Z0的值是否在999范围内,判断是的话存入D200Z1中,同时Z1加1,判断完成后Z0加1
这样所有的数存入到d200-d209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