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分析下油位报警是否完善

楼主(2023-09-04):
这段油位报警程序感觉不完善,置位M370这个是在HMI上显示报警还是外部接灯之类的?而且没有串入机床运行主程序中,这样不就形同虚设了吗?机床还是可以运行啊,

网友A:
驱动外部硬件需要有输出点的.交叉参考一下就行.
要是只作报警提示不停机,程序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你这报警有什么用呢,一次性报警?以后不用这报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