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5):
GX3,最新版本里面找不到RJ71PB91V,是什么原因?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笔记本里安装后,没有问题,台式机安装了也可以,后来的工控机里面怎么装都不行,工控机系统是WIN10专业版,笔记本是也是win10专业版,办公室台式机是WIN7系统,按理应该和系统没关系吧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你先安装下profibus tool看看,然后应该能有
  • 下载积分:+1(liyongcj) 真诚感谢!

楼主:
    profibus tool,具体指什么软件,
    我已经安装了GX Configurator-DP 7.12,但是这个是模块配置软件,我笔记本里用不上这个,GX3里面-模块参数,可以直接配置从站,添加别的GDS文件也可以。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装过的,不行呢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可以了呢,全缷掉,然后先装GX,再装t00l,感谢楼上的朋友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B:
    好奇,想用DP网络,为啥选三菱的R系列,DP有什么好吗,现在西门子都推荐PN,PN比DP稳定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想用DP网络,为啥选三菱的R系列,DP有什么好吗,现在西门子都推荐PN,PN比DP稳定很多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系统使用的主PLC是三菱,有的是厂商要求,有的是编程要求(比如同样的设备以前用的就是三菱,肯定不可能再重新搭建系统),但是第三方设备只支持DP,即使你支持PN,但是三菱没有PN模块,工控通讯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几大厂商各自为战,不可能统一的,进入互联网时代,物理的传输层能统一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是由于互联网的外力导致的,以前的串行通讯别说协议,连接口都统一不了。三菱已经很不错了,专门出了一个模块支持DP(即使非常贵,近万元),当然了,应该与西门子的强势也有关系,西门子才不看其他厂商呢,傲慢的很,其实现在运动控制最流行的EtherCat是主力之一,你看西门子有专门支持的协议或者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系统使用的主PLC是三菱,有的是厂商要求,有的是编程要求(比如同样的设备以前用的就是三菱,肯定不可能再重新搭建系统),但是第三方设备只支持DP,即使你支持PN,但是三菱没有PN模块,工控通讯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几大厂商各自为战,不可能统一的,进入互联网时代,物理的传输层能统一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是由于互联网的外力导致的,以前的串行通讯别说协议,连接口都统一不了。三菱已经很不错了,专门出了一个模块支持DP(即使非常贵,近万元),当然了,应该与西门子的强势也有关系,西门子才不看其他厂商呢,傲慢的很,其实现在运动控制最流行的EtherCat是主力之一,你看西门子有专门支持的协议或者模块吗?

    所以说方案乱七八糟,因此变得不简单了。

网友D:
    dp 干扰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