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5):
GXworks2 下载程序时跳出  MELSOFT 应用程序错误,请重新启动,(es 0180800c)系统也重装了还是不行 换了两个系统 gxworks2也换了两个版本 都不行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重装系统可以的,我的GX WORKS2崩溃好多次了。卸载安装还是这样。
每次都要重做系统。

楼主:
已经重装几次 还是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可以的,我的GX WORKS2崩溃好多次了。卸载安装还是这样。
每次都要重做系统。

重装系统几次了还是一样的

楼主:
两台电脑都出现了这个问题,系统win11换win10了也没解决  gxworks2也换了好几个版也一样出现错误

网友B:
(clean_up_tool-j_1.00a三菱卸载)  去三菱官网下这个软件,卸载后重装 gxworks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n_up_tool-j_1.00a三菱卸载)  去三菱官网下这个软件,卸载后重装 gxworks2即可

也用过的 还是一样的报错

楼主:
终于解决了  买了一条好线就解决了
  • 下载积分:+1(zhongliang)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