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螺丝机

楼主(2023-09-06):
大佬们,锁螺丝过程应该有个扭力反馈,PLC需要加什么东西可以测出扭力值;伺服电机的扭矩怎么反馈到PLC上。
去年学的PLC今年想转行,现在开始做电工不搞PLC了,出差加班,加班没有加班费,搞电气还有会上位机,工控机,c#,c, c++,机器人,视觉。要学会沟通,工资高点的一天没有好几个电话是不可能的,你也会经常遇到这个电话没打完接其它的电话,自己的技术问题没解决,别人又来问你这个怎么解决。还要懂点机械,出差共用床铺,席子,被子。衣服都没干就要换地方出差了,或者下雨衣服不干,包里装的是你没洗的衣服或者没干的衣服,或者是身上是没洗的衣服,早上干到凌晨两点也正常。出差可能是和驻场的人住,不是住旅馆,舍友还会打呼噜,这你还打算入行吗[九转大肠]

网友A:
一般都是支持通讯方式读取,485较常见
下载积分:+1(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有些伺服有模拟量输出可以监控相应的数据,只是判断扭矩是否到达可以用零速信号

网友C:
直接检测需要用扭矩传感器,间接检测可以用伺服的电流反馈信号,理论上可以认为电流和扭矩是正相关,并且部分区间是近似线性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结合其他的伺服指标比如转速和零速钳位等信号在扭矩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完全够用的,有的伺服直接输出负载比例,也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网友D:
直接用伺服做扭矩控制即可。plc只需要把给定目标扭矩值给伺服就行,可以通过通讯或模拟量的方式给定,伺服扭矩到达后,给出多功能DO信号(扭矩到达)给plc,让plc去做下一步动作。
下载积分:+1(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再问一个小白的问题,转矩模式下电机怎么运动呢,位置模式下是发脉冲,那转矩模式下呢
去年学的PLC今年想转行,现在开始做电工不搞PLC了,出差加班,加班没有加班费,搞电气还有会上位机,工控机,c#,c, c++,机器人,视觉。要学会沟通,工资高点的一天没有好几个电话是不可能的,你也会经常遇到这个电话没打完接其它的电话,自己的技术问题没解决,别人又来问你这个怎么解决。还要懂点机械,出差共用床铺,席子,被子。衣服都没干就要换地方出差了,或者下雨衣服不干,包里装的是你没洗的衣服或者没干的衣服,或者是身上是没洗的衣服,早上干到凌晨两点也正常。出差可能是和驻场的人住,不是住旅馆,舍友还会打呼噜,这你还打算入行吗[九转大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再问一个小白的问题,转矩模式下电机怎么运动呢,位置模式下是发脉冲,那转矩模式下呢
控制转矩和转速,通过使能控制启停。
下载积分:+1(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