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6):
芯片封装机卷带,用松下伺服转矩模式,刚开始很松到后面直径变大就开始越来越紧,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让它一直保持适当的力不要越来越紧

网友A:
加装张力计

网友B:
关于送料和收料卷。可以看看基恩士的处理方法。
AS_66869_通过 PLC 执行的张力控制篇.pdf (982 K) 下载次数:137

网友C: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收卷盘与放卷盘之间增加伺服电机进行扭力检测,pld运算后的值来控制收放卷盘的运行速度,本人用此种方式做的磁体开片机,台达硬件系统,8伺服总线同步,稳定运行多年,程序简单易懂,有需要参考的朋友留邮箱吧。
157917715@qq.com谢谢分享

网友D:
2597155158@qq.com请发一份我学习,多谢啦
157917715@qq.com 谢谢分享

网友E:
angeqcb@163.com请发一份我学习,多谢啦
工控肥仔

网友F:
中间增加一个过渡的弹簧装置

网友G: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收卷盘与放卷盘之间增加伺服电机进行扭力检测,pld运算后的值来控制收放卷盘的运行速度,本人用此种方式做的磁体开片机,台达硬件系统,8伺服总线同步,稳定运行多年,程序简单易懂,有需要参考的朋友留邮箱吧。

15811806196@163.com方便的话请发一份,谢谢

网友I:
904377101@qq.com方便也发我一份谢谢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收卷盘与放卷盘之间增加伺服电机进行扭力检测,pld运算后的值来控制收放卷盘的运行速度,本人用此种方式做的磁体开片机,台达硬件系统,8伺服总线同步,稳定运行多年,程序简单易懂,有需要参考的朋友留邮箱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收卷盘与放卷盘之间增加伺服电机进行扭力检测,pld运算后的值来控制收放卷盘的运行速度,本人用此种方式做的磁体开片机,台达硬件系统,8伺服总线同步,稳定运行多年,程序简单易懂,有需要参考的朋友留邮箱吧。

574177877@qq.com。感谢层主的分享!
多学多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收卷盘与放卷盘之间增加伺服电机进行扭力检测,pld运算后的值来控制收放卷盘的运行速度,本人用此种方式做的磁体开片机,台达硬件系统,8伺服总线同步,稳定运行多年,程序简单易懂,有需要参考的朋友留邮箱吧。

362507620@qq.com方便也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L:
491970446@qq.com方便也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M:
leisurefly@126.com,感谢分享

网友B:
59566449@qq.com方便也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N: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带子中间变成u型,u底放置自由重力棍。
重力棍的重量就是扭力,重力棍的上下位置,加光电开关分别控制收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