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6):
现象:上位软件退出工控机关机后,电机偶尔会自己慢速的运动,必须断电才停下来
控制卡:雷赛
直线电机驱动器:高创
这种现象出现频率很低,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B:
這個吊玩意抗干擾台差勁了,把線放在線槽里都不行
我們公司用的也是高創的直線電機
  • 下载积分:+5(呆呆熊) 哪都有你
  • 智慧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 AI回答仅供参考。不对也不改!!!

网友C:
    电路干扰或控制卡问题
    相信自我!

楼主:
    IO线和电机的编码器电机线都没有放线槽里面,搞不懂那里有问题,现在考虑IO线上面在套个磁环了
引用 网友B:
    這個吊玩意抗干擾台差勁了,把線放在線槽里都不行
    我們公司用的也是高創的直線電機 [attachment=285598]

楼主:
    除了高创的,还有那家的会好一点?

引用 网友B:
    這個吊玩意抗干擾台差勁了,把線放在線槽里都不行
    我們公司用的也是高創的直線電機 [attachment=285598]

楼主:
    干扰问题怎么弄呀?

    接地\滤波器\屏蔽线\与动力线分开,这些动作都已经弄了

引用 网友C:
    电路干扰或控制卡问题

网友D:
    漏电也会干扰有这个问题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E: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信号地没接好

楼主:
    你以前遇到的现象是什么样的?
引用 网友E: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信号地没接好

网友F:
    三菱的直线马达应该很不错。见过用在SMT贴片机上。速度真溜。
    直线电机包括DD直驱马达。这种干扰很容易发生。我见过的干扰。脉冲线走线槽。电机在待机状态,都会偶尔接收到脉冲。慢慢移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信号地没接好

    一样的问题,一样的伺服,我用的是松下的马达

网友G:
关键是正常使用时是不是正常的,是否有误差啥的?没有运行指令有没有自己动的现象?

网友H:
我们上家公司用的是怡和达的直线电机配的松下驱动器.也有可能是雷赛的控制卡抗干扰太差了

网友H:
我觉得你应该终点关注一下控制卡,我觉得问题是在控制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