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6):
CP1H有时候出现很多奇奇怪的,都无法编译,比如功能块里面不能直接使用D0,非要转成自定义的变亮,还有这个定时器也是非要16进制的

网友A:
这还好,前几天帮别人写一个测试程序,cp1l-60mr-a,usb死活无法识别,还是用com口模块连接读写的。没有运行/停止拨码开关,只有一个多位拨码设置开关,很另类小众。

网友B:
不习惯的话,可以在工程的设置里面选择使用二进制定时器,然后用TIMX指令就行了

欧姆龙这个BCD和BIN对初学者一开始是要适应一下的,适应后就好了

基本熟练以后,CXP软件好用+本体功能多+扩展性极好,CP1H依然是这个价位中最能打的小型PLC~

网友C:
这个是欧姆龙老版本的软件,是有点LOW了,不太适合面向对像编程的方式。
相信自我!

楼主:
第2个问题,浮点数需要加正负号……

楼主:
第3个问题,功能块不支持输入变量,只能规定是#0到3这样……

楼主:
第4个问题,功能块不支持输入输出变量

网友B:
然后CXP本身自带了官方的功能块库,常见功能直接用就行了,比如简单运动控制根本不需要自己写,最逆天的是有完整的文档,每个块都有,基本上属于饭送到嘴边了~

网友D:
有同感,好多CPU型号不同指令用法还有区别,指令里边好多参数麻烦不太习惯。用的还是比较少各有优势。

网友E:
某些功能模块,个人感觉有点和西门子类似,当某些条件满足时,调用子程序或者功能模块运行,个人学习不断总结,勿喷,谢谢

网友F:
三菱编程软件最垃圾,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不能查看发出的命令

网友G: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习惯就好!

网友H:
习惯问题,成熟的国外品牌这么多年的应用场合积累,基本上要用到的功能都有的,用习惯了一个品牌,切换其他品牌多多少少都有些不习惯。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