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7):
使用西门子smart200的时候,发现上升沿指令是有数量限制的,所以1200、1500在博图里改变了使用方法,让它没有了限制。
现在很好奇,三菱的FX2N,FX3G。。。这些PLC编程的时候上升沿有数量限制吗?感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三菱的PLC沿指令应该是没有数量限制的,我的判断对不对?三菱是怎么做到的呢?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如楼主所说,三菱PLC没有数量限制地这块。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主所说,三菱PLC没有数量限制地这块。

三菱是怎么做的呢?
上升沿检测的原理是下一个周期记录位的状态,然后与上一周期作比较,既然做记录,就要用到另外一个位,占用了位就应该是有数量限制的,三菱为什么没有数量限制?原理不一样吗?

网友B:
两家最初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原理也有不同。
比如小时候我很好奇,老外吃饭为会不用筷子呢?没筷子他们怎么吃饭呢?

网友C:
楼上的正解,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家最初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原理也有不同。
比如小时候我很好奇,老外吃饭为会不用筷子呢?没筷子他们怎么吃饭呢?

那是怎么做的呢?用勺子吗?

网友D:
我学博图的时候第一节课老师说,会编程不一定要会电路图,但是一定要会电脑。逻辑思维不一样,方法也各有不同,西门子很多自定义块都要标签,但是三菱纯结构图就能做到,所以你首先得懂电路图才能转化成梯形图

网友E:
没有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做的呢?用勺子吗?

好像用手抓吧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就像我好奇为什么西门子的沿动作要加一个保存位?
bnnyygy

网友H:
VAR a,b,bool

IF a AND NOT b then
    "需要执行的上升沿代码";
END_IF;
b:=a;
// a是输入,b是 缓存
//下降沿类似,ST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像我好奇为什么西门子的沿动作要加一个保存位?

必然要有一个保存位,这个周期和上个周期的状态作对比,不保存是不可能的,PLC处理上升沿都是这种原理。但是为什么三菱可以无限制使用?这个真的奇怪,日系的都是这样,具体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VAR a,b,bool

IF a AND NOT b then
    "需要执行的上升沿代码";
END_IF;

你这里的原理就和西门子一样了,多了一个保存上一周期状态的位。
bnnyygy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原理就和西门子一样了,多了一个保存上一周期状态的位。

所有PLC都是一个原理。ST通用。

梯形图那种,无非是编程软件内置处理你没看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有PLC都是一个原理。ST通用。

这个推论可能不对,如果是系统内置,那必然是有数量限制的,你想啊,系统怎么可能在这种沿指令上安排几千几万的内部位?但是三菱客服说,沿指令是没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内部固定位应该不成立。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它内部使用了普通内存区的位,那么必然就会要显示出来,如果系统有固定的一块区域,系统固定必须在系统手册里提示,要不然你用的时候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占用它么?

网友I:
西门子的变压指令就是垃圾

专业外协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推论可能不对,如果是系统内置,那必然是有数量限制的,你想啊,系统怎么可能在这种沿指令上安排几千几万的内部位?但是三菱客服说,沿指令是没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内部固定位应该不成立。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它内部使用了普通内存区的位,那么必然就会要显示出来,如果系统有固定的一块区域,系统固定必须在系统手册里提示,要不然你用的时候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占用它么?

没有数量限制,程序有步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