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7):
上位机 将收到的浮点数值分成两个D值丢进来PLC
那怎么将两个D值合并恢复成原本的数值

网友A:
不需要结合啊,你认为他是浮点,那么他就自动默认占用两个字

楼主:
上位机的输出为 1Byte 所以他将浮点数分成4 Byte
以PLC 这端来看的话就是两个D值
假设 上位机的数值为 45.725
PLC收到为 26342 和 13890 要把这个两个数值合起来 就是45.725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合并

网友B:
单精度的浮点数本来就占用两个字呀,你处理使用这个数据用浮点数相关的指令直接操作就行了
陈0928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的输出为 1Byte 所以他将浮点数分成4 Byte
以PLC 这端来看的话就是两个D值
假设 上位机的数值为 45.725
PLC收到为 26342 和 13890 要把这个两个数值合起来 就是45.725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合并

这牵扯到通信格式的问题,不同的PLC、通信模式都有些差异,而PLC会有通信上的特殊寄存器,通常只要用那个就能解决了。如果那寄存器格式不符合,就要自己解码了

楼主:
上位机 数值为 100.723 从Float 转成 Log
分成两个 16Bit 的通道给PLC 数值分别为 11634 和 51522
如何在PLC程式里还原成100.723
陈0928

网友C:
不是你的问题不够详细,是你没理解别人在提什么
你的通讯如果是走MODBUS的话,会有ABCD、BADC、CDAB、DCBA这些接收方式
最后看要不要重新排列,如果接收的寄存器刚好符合指令的格式,就能直接用指令DEBCD之类的指令去转
如果你的资讯只有给这样,别人当然只能给你这样的答案

网友D:
PLC收到的D0=K26342=H66 E6 ,D1=K13890=H36 42,H42 36 E6 66=IEEE754浮点数45.724998474121094,先D0D1高低字节交换后面自己想吧。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的输出为 1Byte 所以他将浮点数分成4 Byte
以PLC 这端来看的话就是两个D值
假设 上位机的数值为 45.725
PLC收到为 26342 和 13890 要把这个两个数值合起来 就是45.725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合并

网友B:
就是常见的通讯过来的数据高低字节顺序颠倒问题,swap指令调换下高低字节顺序就好了。

网友E:
高低字节互换再合并,果然是高手。
相信自我!

网友F:
思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