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N与松下伺服EtherCAT搭配问题

楼主(2023-09-07):
CP2E-N PLC通过EtherCAT方式控制松下A6BE伺服
把功能块下载到PLC,按照说明设置了所有参数,HM模式(6)时,也在松下对象编辑器上检查了各型参数,执行功能块时功能块报错,但是伺服驱动器没有错误代码
电话资讯了OMRON官方,说是功能块不确定能搭配松下伺服,
哪位大哥有例程,参考一下,万分感谢,这个问题搞了几天了也没有头绪
bnnyygy

网友A:
换个汇川easy,价格还便宜一些,好用

楼主:
松下EtherCAT伺服有点坑爹,与基恩士PLC搭配也要改设置,与NJ搭配也得改,

楼主:
日系客户,没办法
机器小,电机多,不搞总线PLC都放不下

楼主:
OMRON官方FB加密了打不开,只有报错代码,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设置或参数不对

网友B:
CP2E-ECT PLC的Ether CAT网络配置工具....用这个看一下,配置是否有问题,再看看AR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这个CP2E听过搞几个ECT运动功能块,PLC程序容量都块爆了

楼主:
试过,命令都发出去了,6041H状态也切换了,电机就是不动作,驱动器也不报警,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D:
你可以用基恩士的PLC,Ether CAT与松下伺服

网友E:
3月份 最开始 我拿CP2E-ECT 连接台达B3 电机只会使能 没别的反应 问官网 当时说的新出的他们也不太清楚,现在半年了 还在哪里放着

网友F:
好在我没用欧姆龙CP2E,改了汇川Easy502
bnnyygy

网友A:
可以考虑用CP1H,+M2总线的伺服,扩展模块好事是NCF71 还是72
M2总线的安川不错,调过几台机,好用。

网友G(2024-05-20):
后来解决了吗
非标设置,项目编程
控制元件,欢迎洽谈

网友H:
松下伺服与OMRON走总线控制,最好问下松下伺服的技术支持。有些设置很特别。

网友I(2025-05-15):
欧姆龙CP2E的EtherCAT就是个坑,CX-EtherCAT软件单个轴的时候可以进入诊断模式,组态3个轴就不行了,PLC直接死机。要不是客户指定 真的想换了,现在卡在这里,功能块也就几个,不完善,直接用PDO控制单个轴也能工作,轴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欧姆龙CP2E的EtherCAT就是个坑,CX-EtherCAT软件单个轴的时候可以进入诊断模式,组态3个轴就不行了,PLC直接死机。要不是客户指定 真的想换了,现在卡在这里,功能块也就几个,不完善,直接用PDO控制单个轴也能工作,轴多了就不行了

还是用NX1P2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