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KS 3在线监控

楼主(2023-09-07):
各位大佬,works 3不知道被我改了哪,在线监控以后梯形图直接不变蓝了,也就是看不到梯形图的状态了,但是监控表和在线修改都还可以操作。百度也搜不到,有没有大佬遇到过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的大佬教一下,不然只能重装试试了

网友A:
工具-选项-恢复默认设置试试看

网友B(2023-12-0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重装了软件也是一样的。请问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试!!!
我的是这样的情况重装了软件也是一样

网友D:
视图中的 颜色及字体打开 监视信息改下 就3楼给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