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8):
无无无

网友A:
通讯口坏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1.通讯口坏了?  两个模块互换试试
2.通讯线断了  再次查线确认
3.两边的通讯参数不一致?   需要进PLC程序看看
4.PLC程序上有问题,PLC没运行, PLC端口没有请求

网友C:
没通讯上,查一下线和两边PLC程序设置

网友D:
重新设置一下啊,

网友D:
设置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