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8):
台达触摸屏DOP-110CS可以做到出现警报后触发plc(例如M0)吗?

触摸屏的警报声音太少了,我想出现警报后触发plc控制加装的报警灯

网友A:
可以用宏指令触发PLC报警,如果是BIT格式的也可以用数据交换来触发PLC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宏指令触发PLC报警,如果是BIT格式的也可以用数据交换来触发PLC报警

不知道是你没理解我问题,还是我没理解你的答案。
我想问的是图片里的报警,可以做到只要有如何一条报警出现就触发plc,而不是特意为每一条报警写一个宏。

网友B:
你这个触摸屏报警内容用PLC的D寄存器触发呀,不就可以输出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触摸屏报警内容用PLC的D寄存器触发呀,不就可以输出报警了。

不是所有数据都经过plc的,有部分是触摸屏直接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