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8):
有没有比较好用的二维码扫描器推荐一下,固定式的
二维码的尺寸是10*10mm左右,黑色底色的金属牌牌,二维码是白色图案的

网友A:
首选基恩士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B:
基恩士或者霍尼韦尔,前者比较贵,但是比较好用,功能设置都比较方便

网友C:
康耐视,得利捷,Sick

网友D:
MICROSCAN迈肯思,SICK施克

网友E:
我只推荐国产的,得力
相信自我!

网友F:
10*10这么大的码没难度,随便买个国产固定式读码器就行了,基恩士大几千上万的没必要,我这边SMT流动拍码3*3的,支持视野内多码识别,自动变焦去重,也才用四五千的国产,基恩士要SR系列要1W。

网友G:
我们用得比较多SR-1000,基恩士的。反正是用过最好用的扫描器。
迈斯肯、得利捷、康耐视等都用过。用来用去还是基恩士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用得比较多SR-1000,基恩士的。反正是用过最好用的扫描器。
迈斯肯、得利捷、康耐视等都用过。用来用去还是基恩士厉害。

基恩士的确实好用,参数设置简单,售后服务也相当周到

网友G:
我们这里用来扫2mm的码。码打在不锈钢上。得利捷读码没有基恩士厉害。基恩士一读一个准。
还可以建库,难扫的码,建库,用另一组参数来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