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HCA2-用三菱编程相当于什么型号

楼主(2023-09-08):
禾川HCA2-用三菱编程相当于什么型号

网友A:
FX-2N或以上,看固件版本。
相信自我!

网友B:
用三菱软件探测下就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C:
FX2N 性能垃圾 够用就行 用三菱的软件 上手容易
不嫌弃禾川自己的软件恶心的话 可以买禾川R2 价格差不多 性能比3U强一倍

网友D:
我问过禾川的技术,A1相当于FX1S,A2相当于FX1N。要注意,2N或者3U的指令是不支持的,我就踩过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