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8):
能把PID梯形图做成一个功能块,做好后拿出来调用就行,有16路PID调节。普通梯形图写程序量太大了,还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什么叫写程序量太大了,你都用FB块了怎么会程序量大呢?只需要写一个FB块程序,然后进行封装,后面直接调用不就行了吗?,别说你是16中,就是36路又有何妨。
相信自我!

网友B:
   PidQ_QnU_L_GW2_V110.part1.rar (2048 K) 下载次数:337    PidQ_QnU_L_GW2_V110.part2.rar (2048 K) 下载次数:284    PidQ_QnU_L_GW2_V110.part3.rar (684 K) 下载次数:253
  • 下载积分:+1(xiapeng01)
  • 下载积分:+5(wjpcat)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luowenping)

楼主(2023-11-16):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