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GXworks2能否与威纶通EBPro软件联合仿真模拟,没有PLC的情况下

楼主(2023-09-08):
请教三菱GXworks2能否与威纶通EBPro软件联合仿真模拟,不用PLC可以进行联合仿真不?

网友A:
不行,但是可以和三菱自家的触摸屏,进行联合仿真。

网友B:
不用PLC可以进行联合仿真不?可以

网友C:
没有触摸屏可以,没有PLC好像就不行了。
相信自我!

网友D(2024-04-16):
可以,不过有一定局限性。用GXworks2编程,用凌一虚拟PLC仿真PLC,威纶通开在线仿真,中间连接用虚拟串口软件。凌一虚拟PLC只能模拟FX3U的

网友E:
感觉三楼大哥说的对啊,我觉得首先就已经缺少屏幕了才通过电脑上的EBpro软件来模拟屏幕,软件要连接就得先设置需要连接到的硬件接口(比如plc的网口或串口),就是说要有个PLC硬件,我想GX2联合EBpro软件仿真没仿真上,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F:
好像可以用凌一PLC模拟器,模拟器开启2个串口,GX和触摸屏分别连接1个

网友G:
可以的用 MX OPC桥接到 KPSERver的OPC UA可以实现,但是威纶通要用OPC UA标签去画麻烦的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