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SR1000电源线和网线定义

楼主(2023-09-09):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各位谁有基恩士SR1000的电源线和网线的定义,就是M12的那个接线柱1脚对用的是网线接头的那个位置,类似的定义

楼主:
还有电源线的定义,那个脚位是电源线,那个是触发线等

网友A:
找官网资料或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咨询来更高效
相信自我!

网友B:
找资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除了电源 其他都可以走通讯

网友C:
去基恩士官网 找对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