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信号没有办法准确的采集到怎么办

楼主(2023-09-09):
总共是七步动作
程序都是一样的但是最后三步无法执行怎么办
我用的是延时用了延时就没办法采集到了

网友A:
直接上图,你这样的描述谁知道什么情况?
相信自我!

楼主:
就程序都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分割器信号采集不到了
bnnyygy

网友B:
截图自己慢慢看~
bnnyyg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你这样的描述谁知道什么情况?
你真的好闲,他每个帖子都去回复,
让他自己看手册解决问题呀,啥都问,以后做项目是不是也来论坛发帖求程序呀,哈哈哈哈哈

楼主:
我主要找不到手册的呀CP1E的

网友C(2023-11-18):
转盘分割器,一般采用光电开关,怎么会采集不到,还有你那个启动按钮,要加上升沿吧,如果一直按着,那你程序不是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