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500B开机报警AL50

楼主(2023-09-09):
现有一台设备,4轴直线运动,机器放置了一段时间(1个月)。
现在出现开机后,手动JOG运行正常,回复原点位置后,电机低速正反转几次停止,自动后随机轴报警AL50/52停止。
电机停止不动也随机报警,运行后随机位置就报警停止,目前电机还有发烫的现象
处理方法:1.更换了抱闸继电器,2.机械部位轴承加油润滑,3.伺服响应已经调整到最低1
各位帮忙给个主意吧

网友A:
伺服强制OFF,只给刹车通电,用手拧一下轴,看看负载卡不卡;
你还报AL52,那应该多半是编码器线断了,在设备停止状态,用手来回折编码器电缆,尤其是经常运动的部分,折到哪里发生报警,就是哪里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