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09):
这种现象算不算汇川PLC的BUG  问题是选择分支  M19分支触发后 M14也触发 M12用INCP指令确定过只会触发一次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没看出来有问题啊,X11有信号SET M19,   X11没信号 ZRST M12 M13,SET M14。   然后你程序其他地方把M14 和M19复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有问题啊,X11有信号SET M19,   X11没信号 ZRST M12 M13,SET M14。   然后你程序其他地方把M14 和M19复位了吧?

这个是选择分支 2个只会执行一个  任意一个分支得到信号后 条件就断开了

网友A:
看错了,M19那里也ZRST M12 M13了,其他地方有没有SET M14的?

网友B:
自动程序还是用寄存器赋值法吧,看不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M19那里也ZRST M12 M13了,其他地方有没有SET M14的?

就这一个地方SET M14

网友C:
没看出问题。。
M12 不早就rst了
M14 肯定不是这里触发的

网友D:
X11用闭点,你不觉很有问题么,
连最基本的互锁都不懂么?

网友E:
是有点奇怪,按理说M19接通后M12复位了,T11也应该跟着断开了,M12和T11都断了别的地方要是没有M14怎么也置位不了啊

网友E:
看时序感觉这个定时器有问题,这是接通延时定时器吧,怎么输入能流都断了Q还输出那么长时间呢

网友F:
不应该先SET,然后再RST吗?

网友G:
根据程序和跟踪对比得出:PLC程序与本机程序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程序和跟踪对比得出:PLC程序与本机程序不一致

时序图是PLC内部的工具实时追踪出来的  所以才感觉是不是PLC内部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X11用闭点,你不觉很有问题么,
连最基本的互锁都不懂么?

扫描到这里 根据X11状态 选择执行一个程序  这个互锁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是这个地方 M12的能流都已经断开了 T[11]怎么还会是ON的状态 后面居然还能触发M14的问题

网友H:
研究研究下,

网友I:
这么简单的 bug 不可能到现在才发现的    程序传上来看看?

楼主:
这个是程序 目前这个问题  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也在找原因

网友J:
学习下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到底是啥情况,楼主说说

网友L:
是受扫描周期影响吗?不过你这程序写的也不规范,还是遵循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写吧,SET后再去RST,用M14与M19做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受扫描周期影响吗?不过你这程序写的也不规范,还是遵循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写吧,SET后再去RST,用M14与M19做互锁!

问题在轴控制模式的问题上  和扫描周期没有关系

网友E:
到底是为啥楼主说一下啊,单这段程序来看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