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ASY系列控制SV630N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9-10):
1.如何设置转矩限制?
2.电池电量低报警在哪里读?

网友A:
这个可能要问汇川的客服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电池电量低报警在哪里读 ;左侧工程管理,找到ETHER CAT ,I/O功能映射 ,找到Error code,前面三个点进去,选择一个你要映射的寄存器
下载积分:+1(羊小电工)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