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触摸屏的宏指令如何不用按钮自动触发,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2023-09-10):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触发,开机触发,
下载积分:+1(一只痴汉) 开机触发也可以用那个页 ..

网友B:
那么,你打算用什么触发,你要给个条件啊?靠意外触发?一般都是地址池做一个LB位地址,然后用这个位地址触发,再通过其它条件更改这个位地址。
下载积分:+1(一只痴汉) 找到了,开机触发!!

网友C:
用周期执行就可以一直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