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1):
一个电表,A 相电流MODBUSRTU读取地址是0414H,A 相电压MODBUSRTU读取地址是0418H.请教下,0414H和0418H,对应的40000是多少?或30000多少?谢谢

网友A:
0418H就是一个16进制的数字,换算成十进制是1048  就是实际地址,有些通讯需要在这个地址上加1
相信自我!
zsfjn

网友B:
你说的,40000里面的4,是不是只读的功能码?

网友C:
Modbus寄存器地址 功能码 03读/06写
序号    十进制    十六进制    Modbus地址
  1        1044        0414H        41045
  2        1048        0418H        41049
ModbuRTU报文举例: 0414H
03读  [发送]01 03 04 14 00 01 C5 3E  [接收]01 03 02 00 0A 38 43
06写   [发送]01 06 04 14 00 0A 48 F9 [接收]01 06 04 14 00 0A 48 F9

Modbus输入地址 功能码 04读
序号    十进制    十六进制    Modbus地址
  1        1044        0414H        31045
  2        1048        0418H        31049

网友D:
看表的资料,他的地址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寄存器地址 功能码 03读/06写
序号    十进制    十六进制    Modbus地址
  1        1044        0414H        41045
  2        1048        0418H        41049
ModbuRTU报文举例: 0414H

说明书上电表Modbus 读取(R)指令为 0x03
目前就A相电流 0414H,我地址用31044、31045读出的数据都是0;地址用41044、41045读出很大的值,32位有符合浮点数显示几百亿,而且在正负间不断跳转。郁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电表Modbus 读取(R)指令为 0x03
目前就A相电流 0414H,我地址用31044、31045读出的数据都是0;地址用41044、41045读出很大的值,32位有符合浮点数显示几百亿,而且在正负间不断跳转。郁闷了

很多都需要地址再+1的,试试吧
分享交流1922480202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电表Modbus 读取(R)指令为 0x03
目前就A相电流 0414H,我地址用31044、31045读出的数据都是0;地址用41044、41045读出很大的值,32位有符合浮点数显示几百亿,而且在正负间不断跳转。郁闷了

那就是高低字节交换问题。

网友F:
这样你必须先看看modbus  rtu 通讯手册弄明白常用功能吗定义,03是读取数据,06写数据,这是常用寄存器的读写你要遵循modbus etu 协议才行

网友G:
一般是高低字节交换,或者是小数点的问题,如果你知道大概电压电流值,读一个数除了转化为10进制心里就有数了。